技嘉78lmt-s2p V5.0 反复档E4,插不插内存都一样,也都不报警,怎么修?

楼主(2016-05-22):
技嘉78lmt-s2p V5.0 反复跑码 前面跑几个码 然后档E4,一下又自动重新跑码。插不插内存都一样,也都不报警,怎么修?可热RESET,可以强关机。内存换过, CPU换过,内存1.5 CPU1.4 桥1.1 总线1.2  内存的3个3.3V都有。。
BIOS刷过了,依旧,拆了主BIOS 留副BIOS ,也依旧。。接下来 要怎么做 ?拆外设?还是换时钟??

补充内容 (2016-5-23 17:51):
奇怪的是,我换了个时钟上去 ,有变化。。。但也是过不了内存。插内存跑到07就自动重新跑码。不插内存却档C1报警。。。。 而原来的时钟 不插内存也是E4 却不报警。。。U座问题用工具能测试出来吗?还是估算,一般遇到U座问题的,一般用带灯测试卡就可以看到有灯不亮。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6-5-27 16:03):
结果: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:买了时钟芯片回来,换上去。这回却OK了。。。 但那个跑C1的时钟换到另一个其他牌子的板上 却有是可以亮机的。。。。。。(我之前都反复焊了,不会虚焊的!)

网友:
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?桥?

网友A:
CMOS电池看下有无电压,我看楼主都没装啊,把CMOS电池装上去看下,然后打下内存的阻值

网友:
CPU座子的问题

网友B:
也只有桥了,看下内存的负载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MOS电池看下有无电压,我看楼主都没装啊,把CMOS电池装上去看下,然后打下内存的阻值

内存槽用带灯卡测试的 没有发现异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只有桥了,看下内存的负载供电

1.8 0.9 都有

网友:
奇怪的是,我换了个时钟上去 ,有变化。。。但也是过不了内存。插内存跑到07就自动重新跑码。不插内存却档C1报警。。。。 而原来的时钟 不插内存也是E4 却不报警。。。U座问题用工具能测试出来吗?还是估算,一般遇到U座问题的,一般用带灯测试卡就可以看到有灯不亮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MOS电池看下有无电压,我看楼主都没装啊,把CMOS电池装上去看下,然后打下内存的阻值

AMD的 装不装电池都可以正常亮机的吧,电池我也量过了的。也换过试也一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MOS电池看下有无电压,我看楼主都没装啊,把CMOS电池装上去看下,然后打下内存的阻值

AMD的不装CMOS有的时候会挡代码的,不过内存的那种

网友:
分啊 分哟  真的

网友:
想表达什么呢

网友:
今天又遇到了  遇到很多这样的  就是技嘉780  880

网友(2016-07-08):
换时钟?擦,我这个也有个这样的板子,挡e4,无解,难道也要换时钟芯片吗?

网友:
好吧,你对了,我稍微把时钟芯片拖下焊,就可以过了,然后等一下又是e4,直接换时钟芯片,亮了

网友:
你测时钟了吗?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这故障是奇特,不好查,只能盲修7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时钟PG没有送到桥出这个问题

网友(2017-08-22):
感谢了。刚好我也有张一样的板子,一样的问题。。X宝买了时钟。回来试下

网友:
来学经验的,看来不过内存和时钟有很大的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