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完BIOS竟然不复位了,原因是这个......

楼主(2016-05-22):
前几天接到一主机,主板是技嘉GA-A55M-DS2 V3.0     BIOS自己设置了密码结果不知道怎么弄的,各种解都搞不了,BIOS清零等都搞了一遍了,送来说帮我解下。
      报价拆机直接刷BIOS,先备份再找到可用的BIOS。悲剧了。刷完没有复位!怎么搞的,那就刷回来原来的。有麻烦了,刷回来也是不复位。估计板子性能不良,这种情况是没法跟客户交代的。老实修好就行了。内存1.5v CPU   0.9v  2.5v  桥供电1.13v  时钟芯片集成,测试25m  3.3v 测试pci  a15 0.6   b16  0v 不正常的, AMD单桥FCH得到了SB_PWROK就会发出复位了,测这个信号是0.65v。 这个不正常,应该是利索的3.3.看下面q63的b极也是0.65v这么巧。 隔壁老王说复位0.6估计是哪个芯片拉低了。有相近的图纸查到跟reset相关的电路 、拆到防静电芯片不再自动触发了 。原来是防静电措施没注意把芯片给惹下了。直接拆了不用了。再刷上ok的BIOS正常了密码清除。

网友A:
多亏修好了要不然够楼主喝一壶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亏修好了要不然够楼主喝一壶的了

是啊,现在生意不好做,只好老老实实做维修,再让客户知道你修不好,聋子搞成了哑巴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看你们修主板这么好修,像这样的收多少钱呀,一般板不亮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你们修主板这么好修,像这样的收多少钱呀,一般板不亮的

我收60大洋,也算是半个同行的。直接客户收80.

网友D:
技嘉的双BIOS好恶心的  一般对换bios不行直接放弃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技嘉的双BIOS好恶心的  一般对换bios不行直接放弃...

是的,我就只装了一个

网友:
请问FCH这个是 什么信号?

网友:
这个主板有一片在店里没修好 复位一直闪 偶尔可以跑 BIOS刷了

网友:
维修本身就是有风险的

网友:
隔壁老王是亮点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 bios太强大了 所以坏的也比较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收60大洋,也算是半个同行的。直接客户收80.

收个80 客户直接换主板了  换一个才150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  在下学习了···

网友:
同行收30块都要了他的命一样,20分钟搅不定,就XXX

网友:
到过这类的事情  只能自己老老实实修好了  挺郁闷的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