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4LY REV:2.1进水不通电求助!

楼主(2016-05-22):
中午接到一台ASUS K54LY 进水,不通电,把进水腐蚀的西地方洗干净后,一个电阻,和一个5个脚的管子都被腐蚀断脚了。电阻不晓得大小组织 ,手上有板子的帮忙测试一下PR8117的组织,和PU8101的型号!

网友A:
淘宝借一块,然后7天无理由,小声点

网友:
二楼的办法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:
点位图上参数都有的吧

网友:
到现在都还没接触到这块主板、

网友B:
1、不对地分压的随便找,10K-100K,实测100K
2、电路是+5VA转+3VAO给EC供电的,华硕板上基本都能找到这管。

网友:
用固定输出三端稳压转3.3V给EC好了

网友:
打开点位图就能看到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不对地分压的随便找,10K-100K,实测100K
2、电路是+5VA转+3VAO给EC供电的,华硕板上基本都能找到这 ...

谢谢 机器已经好了! 这2个换了 在接了2根线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淘宝借一块,然后7天无理由,小声点

兄弟 这样都可以啊 只能说太6了

网友:
机器已经好了! 把图中的换了 另外傍边不远处,在接了2根线就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02322-1-1.html点位图

谢谢版主了,这机器好了!

网友:
仔细跑下线路有没有断线。我们一般经验发现是断路的多

网友:
修好了,看来不光是电阻阻值的问题,还断线了

网友:
高手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