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Y510P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6-05-22):
版号 NM-A032  Rev 1.0  4代  i7  NVIDIA  755显卡  机器拿来的时候进系统一会或者几分钟是自动关机    在论坛下载BIOS  刷完   不自动关机了    黑屏  谁修到过 求助

网友:
继续刷嘛,刷到好为止……。

网友:
bios刷的不对  可以网上买个bios

网友:
继续刷几个试试

网友:
说明你BIOS有问题  你在TB上买一个  肯定可以的 最好是人家合成的

网友A:
黑屏是什么情况下黑呀,估计还是BIOS原因

网友B:
10元 就搞定了  何必这么费劲去找呢。

网友:
我在TB买了BIOS  刷完是原故障  进系统一会或者几分钟是自动关机  重启    求大神支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0元 就搞定了  何必这么费劲去找呢。

我在TB买了BIOS  刷完是原故障  进系统一会或者几分钟是自动关机  重启    求大神支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屏是什么情况下黑呀,估计还是BIOS原因

我在TB买了BIOS  刷完是原故障  进系统一会或者几分钟是自动关机  重启    求大神支招

网友:
多换几个BIOS啊

网友C:
已搞定  TMD  内存坏了   换条内存  ok   坑死我了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问题 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在线等答案

网友:
可能还是BIOS

网友:
靠 到头来是 内存坏了。。。楼主 英明   没干桥。。

网友:
刷个合成的bios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已搞定  TMD  内存坏了   换条内存  ok   坑死我了

我上次修一下X201也是这样的问题,不定时掉电,论坛上的通病我都弄过还是不行!后来换了一个内存就好了!!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真厉害   想知道是怎么发现内存不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