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5423响八声

楼主(2016-05-22):
如题,刷了BIOS一样响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干显卡或者北桥吧

网友:
你认为八声报警跟BIOS有关系?其实跟显示屏故障有关系!

网友:
看下屏和屏线

网友:
8声就是读不到屏

网友:
显示部分的故障

网友:
8声是显示故障 一般是屏 屏线 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