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人类x811自动开关机求助

楼主(2016-05-22):
遇到一台未来人类x811,客户拿来时说,经常自动开机后又关机,而且玩游戏时要自动关机,用鲁大师测了下,温度确实有点高,后来给他清了下灰,并将风扇改成一直狂转,结果还是没解决,所以排除了温度原因,因为客户强调先搞定自动开机,但是苦于没有思路,特来求助大家(EC换过,BIOS刷过也一样,而且客户说之前就出现过自动开机,后来拿到售后换板解决的,但是现在又出现了,另外想问下各位大大,这自动开机和CPU不知道有没有关系)

网友:
这台机子的问题有点多,之前还有按开关没反映,要重新装下电池才能开机的毛病,后来换EC好的,这种渣渣游戏本真心不想吐槽了,奇葩问题太多

网友A:
未来人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EC带程序么 刷过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未来人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EC带程序么 刷过没

应该是不带的,反正换好到现在没出现过新问题

网友:
玩游戏显卡温度高掉电是这机器一大难题,上次一台想做显卡,报风险报价格最后还是没接下。
自动开机查开关板及RTC电路、BIOS

网友:
查开关 BIOS ec等信号

网友B:
OK 好了 是一个三极管短路造成的,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C:
能告诉具体是哪个三极管吗?这个机器没有图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告诉具体是哪个三极管吗?这个机器没有图纸!

不好意思,我忘了,你发张图片过来,我帮你看看在哪个位置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EC IT8587E-FXA 应该是带程序的呀,我换个全新不带程序的开机不亮。还有换个剪板的结果是键盘背光不亮,还有有些特殊的功能键不能用,比如FN+9 快速风扇模式不能用。还有用RT809F 编程器在线方式读这个机器的EC 程序也没读出来,老是提示芯片不能进ISP 方式。这个机器谁有读出来的EC 程序贡献一下!

网友(2016-06-26):
引用 网友B:
OK 好了 是一个三极管短路造成的,谢谢大家的回复

老板   我也有台 这样的问题。。 请问是  哪个地方的 三极管 造成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