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H530掉电电gang

楼主(2016-05-22):
LH530掉电  故障:按开机 键 后  电流到0。55然后 掉电,再按 还到0。55然后 掉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修 :测试了各个电感电压瞬间都有,但是 就是内存的 电压没有 ,VIN ON都有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怀疑是 芯片坏 ,有修过这个 主板的 吗。 有其他问题一起掉电的嘛,手头没有 芯片代换。

网友:
测量确实没有就定芯片啊

网友:
芯片条件要正常那就换芯片吧

网友A:
今天修到一台富士通,型号也是LH多少,不记得了,现象跟你的描述很相似,按开关,0.5几就掉电,我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 ,就可u以上电了,第一次按开关,0.6几掉电,再按开关,就可以开机,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修到一台富士通,型号也是LH多少,不记得了,现象跟你的描述很相似,按开关,0.5几就掉电,我用风枪吹了一下 ...

我这个是单桥的 也加热了桥  故障依旧

网友A:
我今天加焊了南桥,HM55,试了几天,都可以开机,明天上班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加焊了南桥,HM55,试了几天,都可以开机,明天上班再试试

你的这个内存供电有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加焊了南桥,HM55,试了几天,都可以开机,明天上班再试试

是LH530吗  内存供电有吗

网友A:
就是南桥虚焊了,加焊南桥OK,客户已取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南桥虚焊了,加焊南桥OK,客户已取机

是PCH单桥吗  内存供电有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PCH单桥吗  内存供电有吗

机器已修好,收钱,客户已取机

网友:
修好内存供电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