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LS22C330黑屏

楼主(2016-05-22):
不知道,刷了程序也是黑屏,不知道怎么弄
黑屏

网友:
楼主指的黑屏是指示灯不亮还是指示灯能亮。你刷程序要对照着屏型号刷,如果是暗屏看下升压正常吗,

网友:
先大概查下供电正常没有撒,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电压都正常吗

网友:
三星刷程序多哦,不会是没刷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