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5 AMD A6 独显 版本:LA-9911P进水 不触发 0.35A掉电

楼主(2016-05-22):
型号:联想G405 AMD A6 独显 版本:LA-9911P REV 1.0
故障:进水 不触发 ,3.3V 5V无,进水烧坏了5V 待机芯片,换好,电流上到0.35A掉电,电压都有了,先刷BIOS 看下,故障一样,测试其它地方没有问题,板载AMD 芯片,容易怀,换CPU 一样,昏了,现在不知道这么搞了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分析:还是跑电路吧,测试3.3V 5V 电压 待机时正常,开机了3秒,电压不稳定,5V变低...问题就在这个待机5V上,进水就在这个地方,重点测试。。。。测试到PR405电阻50K左右,正常0.故障点就是这个电阻变大引起。这点BST5V 作用应该是取样稳压吧。不太清楚。。。。
这个问题我是第1次遇到。。。维修经验给大家分享下。。。。。

G405 A6 amd独立LA-9911P 1.0.rar

联想LENOVO G405 G505 vawga la9911pr10 kabini_0401 PREMP final.pdf

网友:
进水的地方多测测电容有没有短路  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化  其实进水的故障点还是比较好找的

网友:
楼主,哪电阻是升压电路上的,不是取样稳压

网友:
坏了上管肯定发热的

网友:
挺 细心。加分鼓励!

网友:
进水的电阻坏的特别多,要么阻值变大要么开路

网友:
这是上管驱动升压电阻,可以直接。

网友:
我的是加电不显示下载下来刷机试试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的BLOS分享

网友:
进水机要用眼睛仔细看看

网友:
pr405自举升压的,坏了上管驱动电压不足,上管不能完全导通

网友:
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。。。还带这么多图片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就是图片照的不清楚

网友:
一般换桥都很谨慎。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 ,很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