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帮我分析分析这几个开关管工作原理

楼主(2016-05-22):
各位师傅麻烦帮我看看这两个开管关是怎么形成驱动LC形成回路的,他们工作原理是什么,怎么形成交流的?
7脚出来会去会去3脚还是6脚

网友:
我 也来学习学习,等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上下两管是并列的,功能是一样的,每一个复合管中的两个管子是推挽方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下两管是并列的,功能是一样的,每一个复合管中的两个管子是推挽方式的

能麻烦帮我画个回路吗,难怪呀,拆掉一个也能工作,他原装板是一个的,我买来一样版号的是两个,我上次修这显示器还是亏的,现在用这个板学习,谢谢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下两管是并列的,功能是一样的,每一个复合管中的两个管子是推挽方式的

还有72 出来 是否和 73出来一样的道理  ? 因为他分开画了,所以我理解成以为72 到底去3还是地 ,电容中几个电容作用是什么能麻烦师傅解释解释么

网友:
两个复合管,用途是一样的,,,

网友:
RC 是保护电路,你的电流走向是错的。详见** 强的显示器维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