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535U3C笔记本开机白屏,有可能是通病。

楼主(2016-05-22):
笔记本品牌   三星型          号   535U3C
MODEL OTUS-13CML
R E V    :1.0
背面板号  BA41-02030A   GCE             BA41-02029A    NY
现          象   可以开机,开机后白屏,也可以正常关机,开机后按f2可以进BIOS 。
    拆开后,目测主板没有明显异常,测量主板主要电压,均正常,上网搜索看看有没有案例可以参考,还真有   三星535u3c开机白屏,求教处理办法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70992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)   现象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机器为AMD板载u,没有独显,单桥,直接刷BIOS,完美绝杀。
        修到最好我笑了,硬盘不认,换个硬盘上去直接进系统,拿到台式机检测不认,硬盘也坏了。

三星535u3c lotus-13cml.zip

绝 对 o k

网友:
想下载个图纸好难啊!

网友A:
三星53XU系列的都是垃圾,图纸又缺,屏轴易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53XU系列的都是垃圾,图纸又缺,屏轴易断。

嗯,太薄了,用料不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53XU系列的都是垃圾,图纸又缺,屏轴易断。

感谢老大加分

网友:
够神的啊,呵呵

网友:
三星笔记本,修的最多的就是R428  PM45平台的,现在新本几乎少见了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    BIOS坏的多啊

网友:
硬盘坏了还是怪阿

网友:
这款做工太差劲了

网友:
bios也能引起这故障,我还以为是屏供电3.3v没有呢

网友:
三星本遇到的少。

网友B:
能进BIOS的笔记本这说明能显示画面这就不是屏的问题,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进BIOS的笔记本这说明能显示画面这就不是屏的问题,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

对,进BIOS都是正常的,但是这个机器挑屏幕,看下这个帖子就知道了。三星535U3C 花屏 通病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99566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)

网友:
另外和大家说下,这个BIOS可以直接装win7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又是超极小本

网友C:
是直接白屏还是背光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直接白屏还是背光亮?

只是背光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