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么的蛋疼

楼主(2016-05-22):
一块HP的台式机主板,板号是H61的,开机时会不停的重新启动,但是只要在重启的过程当中,短接一下复位开关,主板有会亮机,有时也不一定,但是有时也要短接多几次就会亮机,且亮机什么功能都正常,进系统之类的也都可以,有时候把它通电按下电源开关,它一直反复重新启动过程中,它有时候又自已亮机了,这板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把此板换一种CPU,首先的那一次是可以亮机的,但是把电断掉,在开机,就又是反复重新启动的过程,情况又恢复到和原来一模一样,,BIOS 已经搞了好多个,有一块一样的板,BIOS调过来也是一样的情况,《一要的那块板之前也是不亮机的,但是在论坛上搞了个BIOS搞好了,》此反复重新启动板的时间是可以保存的。无头绪中,请问各位高手们,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。怎得是无语了,希望提供一下意见。

网友:
不断重启的过程中复位也是有的。也是随着不断的低电平到高电平在到低电平。上电---掉电-重启——掉电  0V --3.3V   -0V 反复,只要在这过程中按下复位,基本上都能够亮机,亮了之后什么都能用。断电之后又是原故障,电源的220V  没有拔掉

网友:
楼主,这情况能换板的话,尽量换板吧,钱一样的赚,也省心了,

网友:
在搞的一个华硕不能装win7也是醉了xp什么都好装win7装不上要么就是蓝屏我曹、各种方法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