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宣MA78EL 没有CPU供电一例!

楼主(2016-05-22):
故障:没有CPU供电,其他供电只有内存供电,因为AMD板子的时序是内在供电--再到CPU供电的,

          所以修CPU供电就可以了! 芯片是RT8855 ,查了PDF ,VCC,EN 什么正常。直接换了个RT8855
  当时有了CPU供电了,也正常能用。如果这样就完事我就不发出来了。。

      客户回去用了几天后,又说不行了。。估计当初也不是芯片的问题了,可能加热了一些地方好了一阵子。

      板子肯定是没有图纸了。。只好找一块坏板也是用RT8855的来对比。。。

      1脚 阻值正常,都68K。13脚就不正常了。别的板是1.9K,我的坏板是58K,14脚两个板子都一样1.9K,

     最后把13脚的对地电阻换上去了。 再也没有返修了!!!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不怎么修,不过也学习了,谢谢老板分享

网友:
13脚方便的话附上PDF图片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