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华工控机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5-22):
接客户送修一台工控机说是不触发,控制煤矿瓦斯监测系统的,着急。我一听就来劲了报了个比较合适的价格就开修了,首先怀疑底板是不是有信号或电压没供上去,由于没有电路图查起来非常费时间,经检测确认底板上5vsb pson 都供道主板上了,在测发现psin 能正常拉低,psout也能正常拉低南桥,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就的换gb桥了,这时候在取南桥的时候范了个大错误,这种工控主板太厚又长,由于经验不足还按照以往的曲线做bga到了温度发现南桥推不动,也没多想这个曲线连黑胶都可以完美取下,一个南桥还能有多难对付,又延迟了一会还不动,不管了翘一下,一翘发现里头磁的一声,心想不好,拿起了后南桥有一边全部掉点了。没办法补点上绿油,费了天大劲把南桥做上后满心欢喜开机没反应,心凉了,心想是不是点没补好又一想不会我的bga水平自己是有信心的,既然psout能正常拉低,南桥有换的自认为没问题,南桥供电正常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rtcrst,好不容易找到信号一测用coms电池0v用电源1.1v,在量阻值050,微短路了,南桥是新的rtcrst微短路只有一种可能,电容微短路,这一路就一个电容去掉后恢复正常,在触发风扇转动机器亮机了。

网友:
这个利润应该可观

网友:
分析很精彩电容坏引起的。

网友:
这应该报的起价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,思路清晰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种一般也不敢接啊

网友A:
先量一下电池电压哦,电压为零了,首先要先到是有漏电引起的,就可以直接查RTCRST 了,楼主走了弯路了,不过掉点能做好BGA  ,手工还是可以了, 恭喜了

网友:
我修过两块,一块是网卡芯片烧了,另一块是IO烧的。楼主报价多少?参考下

网友:
那一个电容,能标出位置来吗???

网友:
这个应该要报个八,九百,要不然对不起煤老板

网友:
bga技术了得啊

网友:
虽然一开始的方向找错了,但是楼主过硬的手工还是弥补回来了。工控机确实很高大上呢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,思路清晰!

网友:
楼主手工了得,要不然得报废。以后小心为上。要不然到手的RMB要跑了

网友:
我在想楼主的不点和BGA技术一定是很了不起的,这么多问题很轻松就搞定了!

网友:
受教了,  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修一个工控机板子,比修普通主板划算多了,,

网友:
这是笔记本主板吗

网友:
我思念的人在大同

网友:
楼主,牛逼啊,工控都搞起了

网友:
高手 工控机最难修了

网友:
学习了,思路和维修啊

网友:
工控机主板也能搞定,高手。

网友:
修这个机器赚大发????加分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量一下电池电压哦,电压为零了,首先要先到是有漏电引起的,就可以直接查RTCRST 了,楼主走了弯路了,不 ...

电池电压是正常的,rtcrst电压为零中间有个几百k的电阻,没电路图找这个电阻用了好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