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遇硬骨头 GA-78LMT-S2 R1.1 不触发求教。内有IO脚位图。

楼主(2016-05-22):
主板不触发,待机电压3.3V正常 开关针5V正常,复位针3.3V
查IO如上图·

难道是桥坏??
IO已换·

还有精振也换了,两电容也换了·0.75V 0.5V

网友A:
楼主的io是新的,还是在技嘉主板上拆的,技嘉的io自己设计的有些不能代替

网友:
RTC电路检查没有

网友B:
看下南桥的RTC是否正常。查下南桥的条件,如果还是不行就考虑桥吧

网友:
我前两天修了个跟这一样的  换了个桥

网友:
116脚有没有3V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io是新的,还是在技嘉主板上拆的,技嘉的io自己设计的有些不能代替

在一张能正常使用的技嘉板子上拆下来的····

网友:
我有块fm2触发掉电,不能再触发,查了下io分压有问题

网友C:
AMD芯片组,有一个1.2V  没上电之前就有

网友:
查看下桥工作条件   电压  晶振   条件具备   用热风枪弄下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南桥的RTC是否正常。查下南桥的条件,如果还是不行就考虑桥吧

RTC3.3V正常·IO发出信号·桥回信号·都这样了·桥的确可能坏·但还是想看看还有别的不·我对AMD不太了解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MD芯片组,有一个1.2V  没上电之前就有

能说说中那一路吗··

网友D:
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RSMRST  116脚怎么不测一下。

网友E:
没有呢·只有0.25V··没有3.3V·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没有呢·只有0.25V··没有3.3V··

这肯定开不了机,就先修它吧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AMD的这样,不知怎么下手

网友G:
103 一直3.3?应是3.3-0-3.3
102 应该是0跳变到3.3
107应该是5跳变到0

你的103异常,检查IO自身的供电,考虑再换IO

网友H:
楼主照片上的IO有好几处地方引脚可能连焊哦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03 一直3.3?应是3.3-0-3.3
102 应该是0跳变到3.3
107应该是5跳变到0

不啊·106才是5V跳变 107是3.3没跳变·我难道数错脚位???左右各26脚  上下各38脚 从右上角第一脚向左边数去··你看对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照片上的IO有好几处地方引脚可能连焊哦。。。

不不不·我用放大镜看了·没事的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这肯定开不了机,就先修它吧。

116脚的3.3V是IO输出电压·还是输入电压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RSMRST  116脚怎么不测一下。

刚测了·没有电压··月饼说的跟我数的脚可能不太对·你也帮我看看我IO数的脚位对不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116脚的3.3V是IO输出电压·还是输入电压·

待机3V上拉的,但是有受控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待机3V上拉的,但是有受控信号。

好的。谢谢。我先查这脚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103 一直3.3?应是3.3-0-3.3
102 应该是0跳变到3.3
107应该是5跳变到0

老师·能给我说说这个IO的上电时序吗·关键的说说从IO供电脚开始·对于小白来说帮助挺大的··

网友I:
桥坏了 了把换桥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桥坏了 了把换桥试试看

我还是想把IO的工作时序弄清再想桥·

网友:
干干桥了,,

网友:
简单的解决办法,不触发,飞线。短路不能飞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更换下桥芯片,这款主板的桥芯片上玻璃体容易被散热片压掉边角,在技嘉做维修时,只要是这款主板不触发的或触发不亮机,更换BGA有98%都会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呢·只有0.25V··没有3.3V··

116是给南桥触发前准备待续的一个复位电压把  正常应该是3V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刚测了·没有电压··月饼说的跟我数的脚可能不太对·你也帮我看看我IO数的脚位对不·

刚数了一下   没错啊  没数错 128   长的38  短的26

网友:
可能是有断线的地方,前几天也修了几块。但断线的地方不一样,有的短在IO旁边,有的在CPU旁,还有一块断线在南桥附近

网友:
IO  有是型号可以代换吗

网友:
IT8728F(GB)脚位功能:待机供电66脚、98脚,待机电源好信号:116脚(RSMRST#),开关信号进出流程:

开头针到106脚,103脚送出到南桥,南桥返回信号到102脚,107脚去拉低电源绿线

网友:
楼主这个情况先查条件  饼哥有说  我这里有一块是跟你型号相识 南桥虚焊  用手抚摸晶振能触发开机   很明显的SB虚焊

网友:
真有耐心,直接扔掉了

网友(2016-09-09):
先试着将RSMRST 3.3V修出来.

网友:
102脚电压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呢·只有0.25V··没有3.3V··

待机信号是3.3V,你这才0.25V怎么能上电,南桥肯定不会返回SLP_S3信号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