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芯片具体型号

楼主(2016-05-22):
华擎 P75 PRO3 大板,开机风扇转停,反复,桥旁边的芯片烧了图2红圈处,短路,查不到型号?图1是拆下的芯片,上面只有 22  EE    41S    字样,有知道这是什么弄号的芯片吗?用什么芯片能代换?谢谢。

网友A:
淘宝也看不到的嘛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也看不到的嘛?

不知道具体型号,没法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具体型号,没法查。

要是买的话问卖芯片的他肯定知道的

网友:
看上去像是双MOS管。

网友:
谢谢,同过这个型号,在某宝够买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桥供电的驱动IC吧,

网友:
它是双MOS管并联使用的

网友:
怎么查到的这个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