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交换机电源模块维修经过分享

楼主(2016-05-22):
       公司有一个华为2403H交换机突然不工作了,拆开后对电源模块进行了测量:保险正常,开关管正常,UC2842的7脚VCC只有3V左右,判断为2842没有工作,拆下启动电阻(2个50K)和接地电容(25V 100UF)测量均正常,一时间摸不着头脑,于是代换了个UC3842(买不到2842),仍无输出。困扰了好一段时间,后来看到网上维修经验,不管接地电容测量是否正常,换掉再试!于是换了接地电容,电压恢复正常!其实原本很简单的维修,走了弯路。特整理了UC3842电源维修经验,和大家分享!
        UC3842与UC2842是可以互换的(UC3842,温度等级70℃;UC2842,温度等级85℃;),UC2842用于工程级,较为优良;
        维修该类电源模块时,先判断保险管是否烧毁,有烧毁首先测量硅整流桥,基本都会击穿;其次测量开关管,排除了硅桥和开关管后,带电测量UC3842的7脚VCC电压,正常应该是17V左右,如电压值不到14V,就检查启动电阻(即与7脚串联的电阻)以及接地电容(同样与7脚相连的)。更换后应该就可以了。另外,判断UC3842模块是否损坏方法:先不接开关管,直接上电测量UC3842的7脚电压,如正常,基本判断该UC正常。
       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方法,说的不对的希望各位指正!

网友:
附上电源板图片

网友:
交换机也能修了,佩服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