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110不触发

楼主(2016-05-22):
DELL N5110不触发,待机3.3和5V都有,插电灯亮,不触发,求助
不触发

网友:
先从最简单的刷BIOS开始吧。

网友:
可能原因很多 查EC 桥的触发条件

网友:
查EC的触发条件

网友:
不查就求助 没用的

网友:
至少先查查条件 讲出来 或许能帮到你

网友:
查EC供电 时钟 时钟复位 晶振

网友:
首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按照时序来修!

网友:
慢慢来按时序修理

网友:
说的太简单 查查条件吧

网友:
查EC 桥的触发条件

网友:
条件都没查,没人能帮你。

网友:
只能找图纸慢慢查了

网友:
3,5v都有查桥的待机条件

网友:
楼主必须要查了时许人家才能帮到你

网友:
开关有无断线,EC SB条件OK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