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维修同行清灰损坏的X55DP内屏不显故障

楼主(2016-05-22):
          早上同行送来一台ASUS X55DP本子,说是给客户清灰清坏的,现在是外接能正常显示进系统,但内屏一点反应都没有,他自己换过屏,屏线,问题依旧。所以就把机器送这里来了。接过电脑,一看内置电池,心里想着损坏原因可能清灰时没有取掉内置电池线吧,带电操作了!        迅速拆开机器,C壳一体的键盘。真有点坑,这种键盘要是坏了成本挺高。还是比较新款的板子。图纸肯定是没有,找找点位,刚刚自己有备份。既然外接正常,说明板子绝大数电路都是好的,问题可能出在屏线接口这里,打开点位把关键的几个信号量了下对地值,当量到+3VS时,对地才20,明显偏低了。看了下+3VS去到的地方不多,除了声卡,EC,还有就是一些排阻之类的小东西,所以就先从声卡开始吧,拆了声卡芯片,对地还是一样20,挑起EC的11脚依旧,排阻坏了不会拉低吧。于是再看了看主板的反面也没有发现与它相连可疑大的芯片。再回到原处-------屏线接口,发现在接口的右边有一个小芯片,不怎么眼熟。型号是RTD2136R,这芯片见得比较少,看了下芯片引脚的走线,居然和屏接口相连的,难不成它是一个屏信号转换芯片,类似于DELL机上面很多这种芯片。结合点位的帮忙下。发现了一些情况,虽然在前面的点位上面搜索与+3VS相连的没有这个芯片在内,但仔细看了下,其实它们还是相连的,只不过,+3VS经过一个保险电感L4502进去,而把名字给改成了AVCC33.这个电压后面直接与转换芯片的第5脚相连,好家伙,应该就是它了。果不其然,风枪伺候,拆掉芯片后,再量这个保险电感时恢复为正常的400左右的对地值。翻了翻芯片盒,刚好有这个芯片,换上后测试接屏亮机。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,有备件就是快,后来在论坛里搜索了这款机也有相似的问题,也都是清灰造成的,我想应该是清灰者没有注意先取掉内置电池的缘故吧!
       这机的故障案例没啥技术含量,只觉得不管是客户也好,还是我们做维修的也好,胆大且需心细。一个不小心都有可能人为损坏主板。尽量避免带电插拔排线接口。谢谢大家!

网友A:
这个应该LVDS转换芯片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LVDS转换芯片了。

对,现在好多新款机器都有这种类似的芯片

网友:
再附上这板子的点位图

ASUS X55DP R2.0点位图.zip

197.45 KB, 阅读权限: 50, 下载次数: 5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B:
这种芯片都有备货  好全好全 佩服

网友C:
很认真的看完了 值得学习不错

网友D:
运气好     我碰到2个都烧了 2136R  EC 换了以后待机偏高  没好

网友:
比较好的维修实例可以借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芯片都有备货  好全好全 佩服

现在很多客户都要当场维修的,没办法了。

网友E:
这个机器还经常出现 EC 待机少 和这个转换芯片出问题

清灰有风险  维修多谨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认真的看完了 值得学习不错

大家互相学习吧,维修中还有很多的比较有意义的例子,白天生意太忙,所以没啥时间发贴。,谢谢捧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运气好     我碰到2个都烧了 2136R  EC 换了以后待机偏高  没好

这机的待机是偏高哦,0.05左右。AMD的芯片组,待机时会出来好几个电压的,不像INTEL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还经常出现 EC 待机少 和这个转换芯片出问题

清灰有风险  维修多谨慎

是的,这机是外面同行拆开清灰的,内置电池的排线又在屏线接口的右上部位,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它就直接取排线清灰导致

网友F:
这个型号内置电池,清尘坏的太多了,你这个算是简单的,我今天还弄了个,RTD2136坏了,EC也坏了,可怜EC带程序,换上新芯片后不加电,用RT809F还写不进去,找不到能用的EC就废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型号内置电池,清尘坏的太多了,你这个算是简单的,我今天还弄了个,RTD2136坏了,EC也坏了,可怜EC带 ...

是的,修机有时也得看运气,ASUS机无图维修确实难搞

网友:
edp转lvds的芯片坏了老多了

网友:
带电插拔,一烧一堆

网友:
带电拔插容易烧元件

网友:
楼主备件挺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