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v电压接入A1502 笔记本引起不充电,进系统反应慢问题

楼主(2016-05-22):
一台A1502 820-3476-A,接稳压电源充电,结果稳压电源损坏,直接输出45V电压。造成主板保险坏,3V5V供电芯片ISL6259坏,一个有极性电容短路,及PPVIN_G3H_P3V42G3H转换成PP3V42_G3H的芯片击穿,使PP3V42_G3H直接成16.5V(正常应该16.5V经管转换成3.3V),换了以上损坏器件,跟EC LM4FS1EH后可以开机,单接电池跟充电器都可以正常开关机,就是不能充电,而且进系统或者重新安装系统都变慢了,风扇一直狂转,充电器的指示灯不亮,EC是淘宝买的,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EC有程序,淘宝买的不带程序造成的,还是因为主板还有芯片损坏,无思路了,请高手指教.注:原来机器装的双系统,主板损坏后修到能开机,进Windows系统就不能进了,苹果系统可以进去,进去后系统慢触摸板不灵,就重新安装苹果系统,发现安装系统要变的比正常情况要慢四五倍的速度,才能安装完成.

网友:
这种真的很难判断出问题,换我感觉会无从下手。楼主如果修好的好,希望能告诉大家

网友:
看来稳压电源要选质量好点的呀

网友:
好像你发错板块了吧

网友:
LM4FS1EH这个芯片是不是带资料的

网友(2016-06-22):
我遇到一个还没有解决  装系统的时候 在滚动条 特别慢  而且还掉电

网友:
你这个现象 感觉还是EC得问题,有点类是华硕k42j那种情况   你检查下ec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