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维修进水外星人,ASUS G41台机不定时死机故障

楼主(2016-05-22):
       今晚上没啥事,把前几天遇到的一台ASUS  G41板子不定时死机问题分享给大伙。主板是同行的,具他描述说,开机能正常进系统,有时会多停留在开机LOG界面一会儿自己能跳过去。自己换过内存,硬盘,电源,现在只剩下主板了。接过手既然能亮的那就通着电,测试看问题吧。顺利的进了系统,装了个鲁大师跑了起来,温度都不高,散热很好,排除是散热问题。那就让它测试吧,不料几分钟过去了,压力测试界面卡住 了,动了动鼠标也不动正如客户所说,死机了!手摸了摸北桥,南桥,发现南桥上的铝片异常的烫手。难道是南桥挂了,论坛里搜了一圈,说G41板子的南桥发热是有点高,正常的。测试了下各单元供电也都正常,声卡 也有声音,有线网卡可用,排除了外设的影响。回忆客户说有时会在开机LOG外卡一会儿但能跳过这情况,我想到了BIOS,会不会是BIOS程序异常了导致不定时死机,说动手就动手,官网下了个比较接近主板出厂日期的程序(这里为什么说要找与主板出厂相近的BIOS,ASUS的板子,不管是笔记本,还是台式主板,BIOS程序的升级文件超多,修复各种BUG问题,下载时尽量找与主板出厂相近的程序比较稳定,如果直接刷写最新BIOS程序可能会出现升级后莫名其妙的怪问题),进BIOS里成功刷写了程序。再次测机,10分钟过去了,20分钟过去了,索性拷了部大片进去测试,一部电影放完,依然给力。没想到BIOS程序也会引起不定时死机。同时也证明了G41的南桥发热比较高的事实,台机修得少。偶尔也能遇到几台。最后奉上此板BIOS程序 ;

   另一台DELL专卖店送过来的17寸外星人,进水机,没有太多技术含量,处理---清洗---更换---烘干腐蚀损坏的元件,整个过程比较顺利就此省略了,胆大心细便可,最后一个烘干步骤不可省掉,进水板子往往会有一定的潮气,烘干后主板比较稳定,减少返修基数,才能留着客户。

网友:
附上ASUS板BIOS

550.86 KB, 阅读权限: 50, 下载次数: 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笔记本怎么改个台式机主板

网友:
这外星人收了不少钱吧

网友:
这不是台式机的型号吗

网友A:
我关心的是外星人的笔记本你收了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关心的是外星人的笔记本你收了多少钱?

同行的300块

网友B:
楼主算是良心的技师。做事必须这样,要预想客户的感受

网友:
外星人脑袋进了那么多水

网友:
这主板进水这么严重,,怕不稳定吧

网友:
台式跟笔记本都是秒杀的节奏  不错的技术

网友:
bios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算是良心的技师。做事必须这样,要预想客户的感受

同行的生意只有这样做才能稳定 下去

网友:
哗,300,不错,可怜的我只能收到220

网友:
学习力,思路很好

网友C:
楼主的维修思路相当好,值得加分。

网友D:
我很关心这个外星人的BIOS,楼主该分享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维修思路相当好,值得加分。

谢谢,一般修机前多看看,多听听,多和客户沟通,这样比较有利于我们迅速找到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很关心这个外星人的BIOS,楼主该分享分享

BIOS没有备份,为什么呢,因为它是I7  四代的桥,备份下来大伙也知道亮机慢,掉电等各种怪问题,所以就没有备份了,图纸有现在上传给有需要的朋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没有备份,为什么呢,因为它是I7  四代的桥,备份下来大伙也知道亮机慢,掉电等各种怪问题,所以就没 ...

DELL 外星人图纸15or17 LA-B753P

15or17 LA-B753P.pdf

2.07 MB, 阅读权限: 50, 下载次数: 1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F:
进水那台好修吗,烧的东西多不?

网友:
楼主分析能力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进水那台好修吗,烧的东西多不?

还好,主要是屏线接口那边的复合MOS管坏了几个

网友:
讲的很精彩,学到很多

网友:
外星人是利润点

网友G:
不错 不错 外星人就是外星人进水了 简单洗洗就OK了  牛

网友:
BIOS确定会出这种问题

网友:
烤箱贵不贵啊,

网友E:
我用的BGA烘干的,把上下风嘴温度关掉的,直接把加热砖温度调至120度左右,烘个30分钟就行了。由于不像烧箱封闭的,所以温度比较高一点,如果是烧箱,温度应该在70-80度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blos什么问题都有

网友:
楼主这外星人进这么多水键盘没坏啊?这机主也真有运气

网友:
楼主生意不错,一天两台的量是有了,G41主板不定时死机维修经验值得借鉴了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不知楼主的外星人收了多少钱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不错 不错 外星人就是外星人进水了 简单洗洗就OK了  牛

没有那么简单吧,复合型号的MOS管也坏了好几个,好比较难找

网友:
这个算是通病吗、

网友:
还以为楼主发错板块了,呵呵

网友:
都是秒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用的BGA烘干的,把上下风嘴温度关掉的,直接把加热砖温度调至120度左右,烘个30分钟就行了。由于不像烧 ...

多谢指教。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那么简单吧,复合型号的MOS管也坏了好几个,好比较难找

MOS管X宝购挺好找的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