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61-DS3-B3不定时重启

楼主(2016-05-22):
修到一片技嘉P61-DS3-B3不定时重启,像这种故障,请问师傅们我该从哪里下手.

网友:
直接换板吧,不稳定的很是头痛

网友A:
是能亮机后重启还是不显示重启呢?

网友B:
是键盘接口的芯片 ,加焊或拆了,修了不知多少片了,就是它短了,具体是那种822电容短吧。

网友:
键盘接口芯片???没听过  不是只有排组和排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键盘接口的芯片 ,加焊或拆了,修了不知多少片了,就是它短了,具体是那种822电容短吧。

你真NB,发出图来你的822电容

网友:
拆除外设看看

网友:
拆外设看看   不稳定主板在某些线路上还有问题

网友:
从供电开始下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能亮机后重启还是不显示重启呢?

能点亮重启

网友:
应该没有集显供电,内存没有过,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重新刷个BIOS 加焊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