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PCSD 1131T 待机不称定

楼主(2016-05-22):
今天又收一台  SONY   主板  是 MBX-237
待机 在0.010  到 0.005之间跳变     开关有  3.3V  按开关有跳变 。不触发。  BIOS 无电压。  +5VPCU   对地 只有 0.35(二极管档)  烧机法  无效  5V 0.120A    没有发汤元件。公共点电有  19V     待机IC
+5VPUC  的 管  都焊下来  对地 还是0.35

网友:
待机芯片是不是也短路了

网友:
待机芯片,就是它的滤波电容,如果是那种钽电容如何烧都不烧出来的。。

网友:
要么芯片,要么5vcpu后级短路

网友:
3   5   线维输出正常
REF  正常

网友:
焊下    下管  和  待机IC  对地  也是035

网友:
这板  没有标号   不好修

哪个有 点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