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P8008BD的PDF资料或者可代换的型号

楼主(2016-05-23):
求P8008BD的PDF资料或者可代换的型号

网友A:
楼主i这个是液晶电视上面的?就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i这个是液晶电视上面的?就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吧

还是谢了,但是我已经修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