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图片,大家帮我看下这是什么型号的板子,我找了好久

楼主(2016-05-23):
感觉这种板子,好难搞,查型号都没有

网友:
梅捷H61,梅捷SY-I6H-L V4.1
http://detail.zol.com.cn/motherboard/index341857.shtml
这个应该和你的一样的

网友:
梅捷H61  IO和电源管理芯片易坏

网友:
型号在音频输出接口侧面上

网友:
是否在PCI-E插槽侧面贴有标签?应该不会没型号哦...

网友:
很明显就是H61

网友:
有USB3.0的就是B75,没有的就是H61,很好分

网友:
梅捷的,没丝印很正常了,有些板子

网友:
楼主新手吧,。大大的

梅捷  标在那的

网友:
一般型号在插槽上

网友:
在插槽边上,这是SOYO梅捷

网友:
应该是梅杰H81吧?

网友:
在PCI插槽边上

网友:
这不是梅捷的吗?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小贴纸  上面写着有的

网友:
有可能在音频
插孔那里

网友:
肯定有型号的,不是插槽边就是接口边上

网友:
张大您的24K纯钛金的汪汪眼就看到了

网友A:
杂牌板没型号很正常

网友:
梅捷H61主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杂牌板没型号很正常

不是杂牌,梅捷的呀~

网友:
有的班子在插槽的侧边贴着

网友:
好的,谢谢大家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