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BS-3000 3.3V电压为2.7偏底 求查哪里

楼主(2016-05-23):
航嘉BS-3000的3.3v 空载时正常 接主板后3.3V只有2.7V 12V为13V 5V为5.3V PG为0.12V 求查哪里

网友:
双二极管和电容,还有这支路的元件,相对不多,要细查。祝你好运

网友:
3.3V电容换一下呢

网友:
换了 3.3 5V 12V的都换了

网友:
查一下反馈电路

网友:
技嘉的,查一下3.3伏的磁放大电路,看看有没有损坏的元件。

网友A:
楼主的PG电压也不正常..........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比较器相关电路,电容,整流二极管,测量主变压器的交流输出是否正常判断为前级故障还是后级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PG电压也不正常..........

是的 这电源 没PG

网友:
电容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