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

楼主(2016-05-23):
主板CPU  下管对地一片主板  拆了所有的还是短路  是不是北桥挂了   还有一片下管对地的除了座子没拆都拆了  还是短路 没办法了 求解

网友A:
控制芯片短路也会这样,控制芯片拆了没有呀,小电容呀,然后最后才是座子,桥

网友B:
CPU下管短,怎么跑也跑不到桥里吧?测周围电容和供电管理芯片吧。再就是CPU短了

网友:
小电容短路的比较多

网友C:
你是看图纸拆的?断开电感看前级还是后级问题吧

网友D:
阻值有多大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控制芯片短路也会这样,控制芯片拆了没有呀,小电容呀,然后最后才是座子,桥

我拆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下管短,怎么跑也跑不到桥里吧?测周围电容和供电管理芯片吧。再就是CPU短了

都拆了还短

网友:
拆了   还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看图纸拆的?断开电感看前级还是后级问题吧

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阻值有多大,,,,,,,,

近似0   上点立即短路

网友:
用烧机大法 试试, 先小电流 慢慢升高试试那发热!!!

网友:
都拆了还短应该是南桥吧,摸摸南桥发不发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