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DCP-7060D打印机打印黑色横条

楼主(2016-05-23):
兄弟DCP-7060D打印机打印黑色横条,换过鼓架、粉盒。刚换上去可以正常打印两三张,打印后又出现同样问题

网友:
硒鼓坏了么

网友:
这一圈一道线,应该是刮板吧?

网友:
用卡纸法,排除一下

网友:
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懂吗 硒鼓坏了换一个

网友:
楼上的高见

网友:
还没修过这个  不知好不好修

网友:
积累经验,以后修得到

网友:
鼓芯吧,像这种有规律的黑条,,看看间距,,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鼓芯的问题比较多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硒鼓问题哟,那间距是鼓芯或定影是棍。用卡纸法检查下。

网友:
学习了,卡纸发怎样操作的

网友:
充电和鼓芯最好都换一下,这问题不是粉仓的事儿

网友:
学习一下,打印机不太会。

网友:
我不知道什么问题,兄弟

网友:
硒鼓问题,更换 硒鼓

网友:
我感觉也是刮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