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关于风枪温度拆焊时问题

楼主(2016-05-23):
向各位前辈请教,我不知道是不是风枪的问题,每次拆手机芯片特废劲,温度调280,风速5,10分钟都拆不下来,只有开到370,风速4-5,有个2-4分钟左右才能
化锡,可是听说温度高的话,芯片容易挂,请问大家平时温度和风速一般用多少,是不是我的风枪不行

网友A:
280不行 你就300 300不行你就320  怎么能一下子就从280调到370呢

网友:
正常,我都是直接用380拆MOS管小芯片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80不行 你就300 300不行你就320  怎么能一下子就从280调到370呢

300也是很废时间啊,我看别人拆这个不到1-2分钟

网友:
温度以能吹熔化为准,不要看数字,风力保持适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00也是很废时间啊,我看别人拆这个不到1-2分钟

自己多用  用多了就有感觉了 大概就知道什么温度合适了 说白了这是个经验问题

网友C:
那个基本上是不准的。我一般都是调到最高温度,吹到能夹下来为止就OK,不会坏芯片的

网友:
告诉你我都是直接450取的还没有吹坏过芯片

网友D:
它那刻度只是参考,自己使用中找到合适的温度就行了

网友B:
谢版主!我感觉我的风桥上显示280度可能实际都不到这么高,要不然就算是无铅的也应该早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个基本上是不准的。我一般都是调到最高温度,吹到能夹下来为止就OK,不会坏芯片的

我也感觉那上面显示的温度不准,都280了还化不开,真是280的话无铅的也应该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它那刻度只是参考,自己使用中找到合适的温度就行了

厉害,我没开过450最高上过390还是拆VGA头的时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版主!我感觉我的风桥上显示280度可能实际都不到这么高,要不然就算是无铅的也应该早化了

因为风枪不同 显示和实际自然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