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Z77A-G41

楼主(2016-05-23):
今天早上 客户拿来一块V星Z77A-G41的主板说点不了   等客户走了以后再点主板 可以点亮    点第二次的再也点不亮了   电压多正常   现在我不从下手啦  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

网友:
现在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又接着转

网友A:
查下桥的工作条件,加焊下

网友B:
先放电,看CMOS电池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桥的工作条件,加焊下

加焊了   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放电,看CMOS电池正常不

电池 正常    刚刚有把电池底座换了  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问题 又不一样了    风扇一直转  CUP没供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同求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问题 已经解决了 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题 已经解决了 我

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用手把CPU压紧通电试一下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现在机器故障越来越难搞啊

网友:
我的解决了    不知道我们的  问题是不是一样的

网友:
桥片虚焊了吧

网友:
听说是CPU风扇边上的一个管子的问题  迅维网里面找找

网友:
这个问题也太邪门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