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开关管的问题,各位师傅?

楼主(2016-05-23):
在学习开管电源时有个问题不明白。请师傅们教教,我是个爱学习的人

1。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在输出短路时      开关管会增加导通损耗   原理是?     我自己想会不会是因为输出短路 电流增加  所以电源需要更大的电流提供给变压器。

2。为什么开关管正激励要足够让开关管饱合时足够饱合,截止时足够截止     足够饱合可以理解,开关管阻值下    可是足够截止,为啥不截止容易坏?

网友A:
你学过模拟电路的基础吗?

开关管在截止时,开关变压器会将在开关管导通时所储存的能量释放,一部分是经过感应到次级线圈转移到次级线圈上去,经过整流变成低压直流电。

而这时,高压端初级线圈还接着开关管的,两端同样会用高压,如果这个时候开管当断不能断,或者不能完全断开,电流就会冲击到开关管的CE极,甚至直接将开关管烧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学过模拟电路的基础吗?

开关管在截止时,开关变压器会将在开关管导通时所储存的能量释放,一部分是经 ...

这个好像学过,那此时开关管上的电压UO+UI  如果没有完全截止 ,一点点电流也会影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