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路问题 头疼PP_VCC 短路 烧机发现奇怪问题。

楼主(2016-05-23):
头疼PP_VCC 开始是漏电 开始找原因 拆了部分电阻 飞线烧机 发现奇怪问题 飞线发烫 是连锡还是短路 求原因。
忘记说了 开始是漏电 拆完烧机一次后变成短路。 后来就是飞线发烫了。其他电容 烧不出问题。

网友A:
哪里阻值大 哪里就发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哪里阻值大 哪里就发热

问题飞线直接导通 应该没有什么阻值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问题飞线直接导通 应该没有什么阻值啊

那就是太细或者没有短路,仔细查查。PP_VCC是公共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太细或者没有短路,仔细查查。PP_VCC是公共点吗?

是公共点 有可能是 pp_vcc_main 飞线细也有可能 我用的是0.1mm的 粗的飞线貌似没有。

网友C:
摸相关供电芯片温度有异常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摸相关供电芯片温度有异常吗。

没有温升 就是 飞线上发烫。

网友:
没听明白楼主说什么

网友D:
那就说明有可能不是元件短路有可能是有锡点接地了产生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就说明有可能不是元件短路有可能是有锡点接地了产生短路

如果是这样就不好找了

网友E:
是不是有连锡的位置,或锡珠掉在焊盘上短路了

网友:
我上次有一台跟你一样,主供电短路 开4A  2.0v烧都没有一个地方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有连锡的位置,或锡珠掉在焊盘上短路了

有可能 因为是进水机器 有可能是 连锡了。很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