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方正R435跑0.7 大电容通病

楼主(2016-05-23):
我记录一下,因为以前碰到的都是ACER,东芝。比较多,方正头一次见到,所以刚开始我还走了弯路。
电流跑0.7,搜论坛,没有什么通病。这个电流凭感觉供电是没什么问题的,复位应该也出来了。
机子拆开后,发现一个大电容。因为看过帖子。认为不是ACER,东芝,另外加上这机子看起来比较新。没拆过的。
所以就没怀疑大电容。
我就直奔空焊去了,用风枪加热了一下显卡,再开机,有反应,电流能跑到0.9,但还是无显示。
这其中有一次我用手压了一下显卡,可以显示,然后再压也不显示了。
所以我怀疑是显卡空焊了。
上BGA加焊一次后,开机,电流还是跑0.7.不过再关机,再开,第二次,第三次,试了好几次都可以显示了。
这是昨天修的。那时候快下班了。我就先放着,我感觉还是不对劲,因为第一次不显示。
果然今天来,电流跑0.7了,不显示了。
怎么试都不显示了。
我心想,这不就是不稳定吗?又看到了大电容,果断换了:

好了,正常了,一开机电流立刻跑上去1.1A。测试都正常。
以后碰到方正这个跑0.7的,可以先换大电容试下。
我之前搜帖子,也没搜到。所以我发个帖子。
如果是其它牌子就不发了,毕竟这通病大家发了又发。

网友A:
还没我换的好看

网友B:
这板子是I3一代平台,修得比较多了,NEC是通病,右上脚有一个电容空位,可以先加一个上去测试,快速找到问题,另外正中上方的三个电容位不是CPU电路的,不要加,加了也没有用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我换的好看

斜着焊比较方便,你的方法焊接起来看起来是比较好看一些的,但比较麻烦,中间要另外飞一根地线,CPU电路,电流大,线太细容易出问题。我觉得关键还是看机型和焊盘吧,比如东芝L510就完全可以按你的样子排列,不需要飞地线,三星和ACER的板子斜着焊比较方便

网友:
看到这个大电容就先干了,很多是送钱的

网友:
看见大电容就先换了

网友C:
之前修过 一个补加330电容就可以了。当时懒NEC大电容没干掉。

网友D:
这主板NEC大电容上方位置有个电容位··加一个470可以了·330也得··不用拆了NEC加的·

网友:
这电容很多老机器都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子是I3一代平台,修得比较多了,NEC是通病,右上脚有一个电容空位,可以先加一个上去测试,快速找到问 ...

好的,下次如果碰到,我先加一个试试。之前不知道,能省事就省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之前修过 一个补加330电容就可以了。当时懒NEC大电容没干掉。

我一看到,也没想别的,直接用手术刀,把电容弄下来,下次,碰到我先加个试一下。毕竟省事一点。

网友:
呵呵,大电容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是通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主板NEC大电容上方位置有个电容位··加一个470可以了·330也得··不用拆了NEC加的·

知道了,谢谢你的经验。下次试下。

网友:
这种机子是我的最爱

网友:
一看到这个电容大家都懂得

网友:
toshiba给大家发福利

网友:
我一般焊六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的,下次如果碰到,我先加一个试试。之前不知道,能省事就省事。

方正,海尔,七喜都有这款主板,通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