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液晶电视一机两病故障维修实例

楼主(2016-05-23):
接修一杂牌液晶电视,起始故障是指示灯亮不开机,查电源5V正常,无12V,经过检查为两个MOS开关管击穿,一2A保险开路!修好电源后开机一亮即灭,声音正常,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图像,判定为高压保护。既然为高压保护就从它的过流、过压、开路保护电路入手!经过详细检查为D601、D602损坏!型号是A7W25,刚开始以为是三极管,后来查询资料才得知不是三极管,而是一个双二极管!原件标识也不是用Q标识,而是用D标识!在没有同等型号原件的情况下我是用了四个BVA21PH代换的,更换后液晶电视故障排除。1N4148耐压较低,不一定可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