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ql pro供电低

楼主(2016-05-23):
p5ql pro于1.0,进系统总是蓝屏,代码0X00000124,就是PE也进不了,经查CPU供电低(0.9V),调BIOS  CPU电压到1.1V,能顺利开机,BIOS  CPU电压如果设置为自动则供电低,查CPU供电部分MOS,电容都是好的,会不会是北桥拉低电压,请高手们给点意见,小白一个。谢谢

网友:
我也是小白,不过感觉这个问题不大,应该跟供电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