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5苹果系统超慢,win下面很快,什么情况

楼主(2016-05-23):
有没有人遇到过,干过ec干过南桥,故障依旧,系统换过n过,怀疑板子哪点有问题,你们有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坏了吧

网友:
先把苹果系统重装一遍

网友:
重装系统下看

网友:
硬盘换了吗?你既然会装苹果系统就全格了试试WIN系统

网友:
a1465客户机子拿来有苹果和win7,试了进苹果很慢,进去后不管点任何东西,都是转圈,要转30秒左右,而且鼠标都是卡顿的,但是进win7完全正常,先是重新bga了ec,然后bga了南桥,现象一样的,触摸板键盘也换过,硬盘没有所以没法测试,如果硬盘有问题为什么会苹果卡,而win不卡呢,系统装了很多了10.11    10.10   10.8都试了一样的,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系统引起的,

网友:
把硬盘拔掉,只是从u盘启动osx都是很慢的

网友:
这种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见别人修过。忘了,

网友(2016-06-24):
我也遇到一台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 就是检测信号不正常

网友:
是哪一年的,应该是BIOS问题

网友:
bios 搞过没有!!这个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你换个镜像试试吧,有可能是你的苹果镜像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