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90 cpu温度过高

楼主(2016-05-23):
m490  cpu温度过高  换通关了  不行

网友:
看一下,是不是灰尘太多,堵死了

网友:
你换的铜管有问题没

网友:
cpu电压是否过高

网友:
检查其他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看 看 散 热

网友:
看铜管传到热了么

网友:
换U看看,温度还高就用示波器看U电,还有些U温度高可无视的

网友:
是BIOS被刷过的吗?

网友:
检查一下铜管还有没有问题  不行看温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