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接口插烧造成不开机问题,已修复

楼主(2016-05-23):
今天接手一台NEC老本,客户说是孩子用金属东西捅了USB接口当时就不开机了,有胡味。和客户估计南桥坏了,150元,客户同意后拆机开始修。拆机发现USB接口处6脚管子烧断了,直接拆了,好像是接USB中间2个信号的。测试usb供电脚阻值50多欧,信号部分阻值14欧。另外一个USB口4个引脚正常。直接换了南桥,信号的2根线阻值正常了,供电还是50多欧,没多想,通电测试还是开机不显示,usb供电脚也有4.99V,看电流跑了1.32左右,应该亮了啊。现在只好解决5v阻值低的问题,找到5v的供电开关场管2062,这个管子控制了2路usb的供电,直接拆了,通电机器显示了。这样就从别的USB供电处飞线到这个USB供电端。ok。就是没明白一个USB开关也影响不显示,大家谈谈。

网友:
是不是那供电开关管子微短路

网友:
换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修好就好,5V不正常不亮像网卡坏那种情况类似吧

网友:
应该是场管不良,检测到电流不正常而不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