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G6板号r33

楼主(2016-05-23):
故障:不开机,客户反应进液,客户自己处理进液痕迹,待机芯片发烫,已更换,无果
不多说,直接进入主题,忘了拍张主板图片,就用电路图代替了
首先拿主板观察,发现客户已经把大部分的水渍清理干净,测主板无明显短路,但是测到5v电感,对地值79,稍微偏低,3V128,上电电流0.2PU8轻微发烫,无+3VS5/+5VS5
这里要提到一下HP 的电源头上的指示灯肯定是不亮的!

VREG3/VREG5正常,REF正常,ENC3.3V(这个电压应该是按了开机键后才有的),看来问题还是出在+5VS5上,这个电压到pu16(没有元件)
pu11(断开)PR128,阻值还是79
继续,pu5,取了还是一样,
继续,PU7,找了半天没看到PJP5,结果再看图纸,尼玛根本就没有,结果还是一样
再来,PU6,一样,到PU10的时候,阻值正常了呢!

其他全部还原,更换PU10,+3vs5+5vs5,来了,尼玛PU8还是发烫!但是电流明显有跳动了,电流到0.3左右掉下来,30秒后掉电,再到0.3掉电,到这里就测试了一个地方,
输入5V,输出0.42V左右,G级无电压!来到PU13,看下图
一看,尼玛就是个集成的中控嘛,这里一测就出现了问题,仔细观察,REG脚断线,VOUT断线,接上无果,果断就把芯片换了,上电,尼玛一样!回过来再测试pq47任然无输出,看了下芯片脚位都没有问题,但是在测试到VIN时,一下就恍然了,靠莫得电,又是断线,很不明显,接上接上,这时电源灯在按下开机键后闪了三次,看来现在应该回到检测电路上来了,直接ACIN
莫得电,测阻值100多,不正常,取下芯片,变回500多,换芯片,尼玛ACIN还是0V,但是阻值正常了,在看ACIN 到过的芯片,PU13EC-48PIN,果断划断PU13-15PIN、艾玛,终于有了,开机,电流来了,上内存,漂亮的波波来了,再找到CN5,波波都来了,但是这个板接外接没有显示,让客户拿上本屏一点,亮了!尼玛搞了3-4个小时,老子才挣了50块钱,芯片就去了20好几将近30,大家说这个生意咋个做!!!!

网友:
在更换PU8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,先换的51125,但是5V电感发烫,换回51123后正常

网友A:
我也是醉了,你那修一台笔记本这么便宜吗

网友B:
现在修机器也太便宜了

网友C:
收费还是要技术的

网友D:
这样最少也得收一百大洋

网友E:
这价格也太低了,进水机说好价再搞。

网友F:
你这个生意没法做

网友G:
低于150这机器干不着  技术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醉了,你那修一台笔记本这么便宜吗

我们是做商家生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修机器也太便宜了

满满都是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收费还是要技术的

商家,又不好说的,但总体我们这里收费真心不高,报价还有比我更低的,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最少也得收一百大洋

直接到客户那里应该在150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价格也太低了,进水机说好价再搞。

进水机器故障点多,太高了,哎,现在电脑太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生意没法做

真心不好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低于150这机器干不着  技术不错

150.。。。。估计早跑了,现在报个价格上百都要给你说半天

网友:
这里了解下,是我家收费太便宜,还是成都都这鸟价格

网友:
恶意竞争,没有利润

网友:
是啊现在恶性竞争越来越难做

网友:
为什么你们修本这么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