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g5 开机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16-05-23):
ACER ZG5 不定时掉电,掉电马上能再开机。没有办法修啊

网友:
是不是桥的问题啊

网友:
有的半个小时掉电是桥的问题,修到过

网友:
BIOS吧。能马上开机就不是温控了。

网友:
我现在也在修ACER4738不定时掉电的 ,搞了半天了 原来是3 5V有问题

网友:
先排除滤波不良,CPU供电并电容看看,

网友:
你排除过什么东西应该先写上才能帮你分析

网友:
有的半个小时掉电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修好没有,是不好下手

网友:
查温控 刷BIOS 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