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一台G470无CPU电压!

楼主(2016-05-23):
  前两天一客户拿来一台G470维修,通电触发电流跑0.3-0.4,初步判断没CPU电压。给客户报价XXX元,同意维修,开干!三五分钟后,一片裸板出现在眼前。习惯性的量一下阻值,被发现存在短路故障。通电,触发,拿起万用表戳戳戳,果不其然没有CPU电压,电压芯片想必都知道是坑爹95831,立马打开图纸,把工作条件查一遍(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,95831工作条件网上一搜一大把)

没发现异常。说实在的,95831坏的很少我也没想过去换。h67的芯片组的bios坏也会没有CPU电压的,那就先刷bios,刷完故障一样。有的CPU坏也会没有电压,换cpu试故障一样  (这一步我给客户看了,因为现在我不知道cpu到底有没有坏,只知道主板有问题,万一一会儿修好cpu也坏就说不清楚了)  看来没便宜拣了,还是慢慢查线路吧!
到这里了那就得查查PROCPWRGD这个关键的信号了,PROCPWRGD从南桥出来叫H_CPUPWRGD,由于这板标的不清楚,找半天没找到测试点。在这里非常感谢天意版主的一篇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77066-1-1.html里面清楚的指出的测试点,给我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了。
测试点找到那就去看看有没有问题,果不其然,正常应该1V左右电压的现在只有0.5V,明显不正常!这里又盗用天意版主的一张图片

就是这R26,R27,既然没电压那还是量一下阻值吧!滴滴滴....响了,一看阻值才10几欧。傻眼了,看看这信号到多少地方吧!直通到cpu的,取下cpu还是短路,拆掉R27,还是短路,还有什么 只剩下南桥啦!正准备给客户加钱换南桥,这是脑袋一热,要不烧鸡试试吧!,接上线,电压调0.5V直接烧(取下cpu)电流0.3A左右,我再加点电压调到0.8V,咦,电流变小了,我再调到1V,电流又小了,只有0.0几了,我再量阻值,恢复到300多欧,哈哈  有希望了,上cpu,通电,触发,哎,还是没cpu电压,但是PROCPWRGD有1V的电压了,那我再换cpu试试,电流哗哗哗0.9-1.0-1.2-1.1接屏显示了。我去cpu也坏了,还好之前当着客户的面试了一下,修好,还加钱换了个cpu。有不对的望大神们多多指点,求加分!

网友:
还是楼主细心,有时候修好主板,CPU坏,客户都放弃修了

网友A:
呵呵,这种早就应该先换啦

网友:
你用1V烧一下值就正常了,这样会返修吧,小心又把你U烧了

网友:
这烧鸡怎么能烧正常了呢,有没有哪个电容短路呢?也没说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这种早就应该先换啦

我之前都换过cpu试过啦

网友:
不管白猫黒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。什么时候我也这么利害就好了

网友:
好是好了,但是故障点应该是小贴片,楼主烧断了,所以故障也就恢复了。

网友B:
有的客户一听说CPU也坏了 就不修了   这个客户不错啊

网友:
电容被楼主烧断了

网友:
把短路的电容烧开,我见过很多了。

网友:
还好最后修好了

网友:
推测后面原本的故障应该就是电容坏 烧机时把短路的电容烧断了  所以阻值正常了

网友:
我接一台G470,报了价修好主板 CPU挂了,供电坏,引起CPU坏的那个通病,我居然忘了和客户说,最后自己掏钱买个CPU

网友:
可能线路微短路    烧一下就开了

网友:
不错,有的短路只要是电容坏的,也有些会烧开的,这很正常。

网友:
应该是板层的问题吧,也遇到过 一烧就开了的

网友:
还是楼主有耐性啊

网友:
有没有哪个电容短路呢?也没说清楚

网友:
不错,有的短路只要是电容坏的,也有些会烧开的,这很正常

网友:
你这是又有实力又有运气。

网友:
逛论坛学知识

网友:
这个板南桥坏也导致CPU供电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修好才是王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的客户一听说CPU也坏了 就不修了 这个客户不错啊
还好之前当面试过了

网友:
CPU坏了, 用烧鸡法,南桥也有问题的吧

网友:
通病啊,这里本来就容易烧u

网友:
烧开了就好了,不知道CPU有没有的保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 烧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看了那么多大侠的评论,我也是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