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1663机子提示硒鼓故障,请更换

楼主(2016-05-23):
松下1663机子提示硒鼓故障,请更换,更换一个新的硒鼓也是同样的问题!开机再开第一次可以打,不管是复印还是打印,打完后就提示硒鼓故障,请更换!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,这个问题可能是高压板处检测硒鼓的电压问题!还有这个机子,刚开始打印或复印正常,但是多打几张A4纸上面部分比较淡,隔天再开又可以,多打几张问题依旧!不知道是什么问题?请知道的赐教!

网友:
这个问题 比较难弄还是建议客户换机器吧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