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M61PMP SERIES 图纸

楼主(2016-05-23):
图纸的大神帮忙分享下吧!!

网友:
成功解决全板无供电的毛病

网友A:
是什么问题 今天遇到一块也是触发全板无供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问题 今天遇到一块也是触发全板无供电

一个小IC的问题。阵脚腐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小IC的问题。阵脚腐蚀了

我那块没图 新人没思路 就托锡加焊了专用芯片  供电有了  不过刚点亮好像开机针附近冒火花 然后触发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