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557L

楼主(2016-05-23):
昨天同行拿了一个华硕R557L版号X555LP,插电自动开机电流跳到0.45风扇一直转,所有供电都有就是不开机,强关关不了,刷了BIOS不行,着是啥问题啊

网友:
查供电 复位 是否跑码等 除了BIOS要多测试

网友:
查一下复位 pg等是否正常

网友:
换个BIOS试试啊

网友:
摸摸CPU是不是特别热   这款机器CPU相当爱坏

网友:
换一下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