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C BIOS模块修复教程

楼主(2016-05-23):
华硕K42JC 打独显驱动 进系统黑屏    刷BIOS后解决

华硕KR2J 单独BIOS 模块修复.pdf

网友:
这样搞刷上不会网卡叹号嘛,我之前也合过,网卡要另外刷

网友:
这个厉害啊,一般这种现象都会怀疑显卡问题多点。

网友A:
这个可以直接进bios,然后在线升级就可以了,asus的这类故障不用拆机,太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直接进bios,然后在线升级就可以了,asus的这类故障不用拆机,太麻烦

此机器修复确实有很多捷径可以修复,此贴的旨意重在说明此类BIOS 结构的修复方法。可以举一反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