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不显示

楼主(2016-05-23):
板号 6050A2216301-MB-A02,
屏不显示,工厂来的板子,裸板,
3V 5V 有,

网友:
供电是否完全 电流如何跳变   求助最好多写点测试数据 便于分析

网友:
电流怎么跳?

网友:
这家伙什么都没说

网友:
是暗屏吧,这个好像开关小板有LID,一定要接

网友:
有的半个小时掉电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草  啥也不说  那我们是神仙呀  看个图就知道问题   服了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跑码

网友:
求助多写点,测过那些电压和信号

网友:
测屏线,CN18 的各脚位,测低压差分信号,供电,Pin 3 ,6,7,8有波形,11脚有电压4 V多,示波器测的,17及18及19脚有电压4V多,
其他脚没有信号也没有电压,

网友:
不好意思,下午去客户那边,很晚才回来,所以,没来的及上传更多数据,望各位大侠见谅,

网友:
CN17各脚位测量,PIN5有电压4.5V,PIN6电压18V,PIN8电压4.5V,PIN13到PIN20没有信号,一开始思维老是盯着显示部分,最后装上CPU可以触发,是内存插槽坏了,总共有两个 内存插槽,也算是个奇帕的問题,费了好久才最终解决,

网友:
应该是822拉低了时钟开启,吹822时又把CPU开启的上拉电阻吹掉了,,,好贴子,实操结合理论,实在是精,精华!

网友:
给出的条件 太少 很难分析啊

网友:
己经修好,是内存槽坏,
谢谢各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