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aor63mb6f1 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16-05-23):
hp     daor63mb6f1 时亮时不亮  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到1.1  大写键闪灯  不确定是  显卡的问题还是  BIOS 的问题  这个 是双BIOS  EC BIOS和 PCHBIOS  请教大神了。

网友:
灯闪几下呢?

网友:
闪几下还有差别吗

网友:
先X宝买个资料排除一下不就完了吗

网友:
hp的BIOS里面有代码

网友:
一机一用,哥们不要贸然搞

网友:
我以前弄过一个,最后开机一直报错

网友:
最后还是在淘宝上给人家钱修改

网友:
先刷BIOS后高显卡

网友:
要用原机上的BIOS 先读出来,在刷哦  换BIOS 芯片 有时候不亮的,,我亲自是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