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换桥

楼主(2016-05-23):
本子开机10次,有3次能正常开机。不能开机的时候,电流停在0.9安左右,没跑码。桥很烫。HM65的桥,换一个新的,开机0.1几就掉电。怀疑没焊好,再换一个,还是一样的问题。R了狗了。按开关,0.13就掉电。悲催

网友:
B460 是HM55 的桥,别换错了

网友:
这个换了桥好像要换BIOS吧

网友:
绝对是焊接的问题,就盯着桥这个点修吧

网友:
这款换桥要刷BIOS,但是你说的电流这么低应该是桥或焊接问题。

网友A:
搞错桥啦吧,哥

网友:
确实换错桥了

网友B:
hm55的你换65 上都上不上  一个长方形 一个方形

网友:
换完桥刷一下BIOs

网友:
这款机器桥坏的很少。

网友:
55 与65 大小都不一样。呵呵。

网友:
你换的HM65的桥是打错字还是真换错了,原来可能是铁管烧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m55的你换65 上都上不上  一个长方形 一个方形

确实是65的桥啊 两个形状都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错桥啦吧,哥

确实是65的 2个形状不一样啊

网友:
CPU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再刷刷bios试试

网友:
看是不是把周围元件吹坏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做BGA的时候掉什么元器件了,确定桥是65还是55的。最后最后在刷下BIOS。不行的话,你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