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联想CFT3I小主机 不显示开机报警!!!

楼主(2016-05-23):
联想CFT3I  大家看好CPU型号 在刷新, 这个CPU型号不对刷了  可以亮机 会报错!!!

网友A:
又是单CPU的,CPU上面的电容很容易坏哈哈

网友B:
这个机器 一般都是cpu虚汗的多

网友:
上bga 加cpu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是单CPU的,CPU上面的电容很容易坏哈哈

哈哈哈    这样的问题我怎么么有遇到 都是假焊的3和1的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 一般都是cpu虚汗的多

是的是的   我修了4片了 都是加焊U 好了的   有块   提示错误  刷BIOS好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是的   我修了4片了 都是加焊U 好了的   有块   提示错误  刷BIOS好了的

恩   联想的东西 越来越垃圾了

网友D:
靠 修了N多 都是CPU加焊好了的  这块就是加焊都没用 bios也刷了
无语 2片废了

网友:
加焊U座子。易坏

网友:
呵呵,果真是高手,小生佩服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靠 修了N多 都是CPU加焊好了的  这块就是加焊都没用 bios也刷了
无语 2片废了

我读的书少 你不要骗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读的书少 你不要骗我

后面直接换板子了  380 淘了一片

网友E(2016-06-23):
这个BIOS 是刷了不会报错吗

网友F:
三长一短报警,下来刷一下看看是否有效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BIOS 是刷了不会报错吗

是的 这个BIOS是测试OK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三长一短报警,下来刷一下看看是否有效,谢谢!

你的刷好没 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的读出来 是4M的  ,

网友:
我的读出来是4M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到一台CPU电容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是的   我修了4片了 都是加焊U 好了的   有块   提示错误  刷BIOS好了的

有时候加焊了不稳定啊,冷机又开不起来了郁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