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n68t-m le v2usb过流保护小修

楼主(2016-05-23):
点位图中,usboc23#无电压,连接到URN1为472排阻,换掉472和其相连人822,故障依旧,去掉472,测应与uf2相连的5v 无电压,打两点阻值无穷大为断线,飞线上电,故障排除

网友:
华硕全系列经典通病

网友:
又是一个通病

网友:
表示没看懂

网友:
USB过流和排阻  华硕的专属故障啊

网友:
华硕主板就是有种USB报错的问题

网友:
貌似楼主说的是5V不正常,断线了,我也没怎么看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!!!

网友:
华硕典型的通病usb过流

网友:
华硕的这个故障延续到了81系列

网友:
上回换了一个822好了

网友:
M4N68T跑EE ,愁死了

网友:
下载分不够了,顶一下唉